在PCB文件中怎么样查找想找的器件???

楼主(2019-05-28):
在PCB文件中怎么样查找想找的器件???尤其电阻电容,封装很小,满板子找丝印,看到眼睛都花了

网友:
知道位号,就很容易找。
1、快捷键J-C,输入位号查找
2、PCB面板的Components里有列出所有元件位号
3、如果原理图和PCB在同一个工程内,开启交叉选择模式,在原理图里选中元件,PCB里对于元件也被选中

网友:
二楼正解,概括了查找器件的全部方法

网友(2020-07-29):
右上角你去看看,精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