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不知道怎么从PCB对应定位原理图???

楼主(2019-05-28):
    altium designer不知道怎么从PCB对应定位原理图???

网友A:
    PCB界面下工具/交叉选择模式,选中或框选多个PCB元件,原理图的逻辑封装也会相应都被选中。工具/交叉探针可跳转单个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界面下工具/交叉选择模式,选中或框选多个PCB元件,原理图的逻辑封装也会相应都被选中。工具/交叉探针可 ...

小弟是AD新手,感謝大大無私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