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底层的器件调整到顶层,数量比较多,该怎么办???不想一个一个的调整啊???

楼主(2019-05-28):
想把底层的器件调整到顶层,数量比较多,该怎么办???不想一个一个的调整啊???

网友A:
使用查找相似功能,选中你需要调整的器件,再修改其层属性,修改后确认丝印镜像。

网友B:
你是想调整到顶层同样的位置吗?

网友:
萨达是发生

网友:
    只打开底层器件全部选中L就到顶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调整到顶层同样的位置吗?

    把底层大部分的器件挪到顶层,位置要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查找相似功能,选中你需要调整的器件,再修改其层属性,修改后确认丝印镜像。

这个应该是把底层的全部挪到顶层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把底层的全部挪到顶层了吧???

    方法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