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阻塞和非阻塞赋值

楼主(2019-05-28):
    Verilog HDL---阻塞和非阻塞赋值

    阻塞和非阻塞赋值的一般用法:
            1)在描述组合逻辑的always块中用阻塞赋值,则综合成组合逻辑电路结构;
            2)在描述时序逻辑的always块中用非阻塞赋值,则综合成时序逻辑电路结构。
    Verilog HDL设计可综合电路的8个要点:
            (1)时序电路建模时,用非阻塞赋值。
            (2)锁存器电路建模时,用非阻塞赋值。
            (3)用always块建立组合逻辑模型时,用阻塞赋值。
            (4)在同一个always块中建立时序和组合逻辑电路时,用非阻塞赋值。
            (5)在同一个always块中不要即用非阻塞赋值又用阻塞赋值。
            (6)不要在一个以上的always块中为同一个变量赋值。
            (7)用$strobe系统任务来显示用非阻塞赋值的变量值。
            (8)在赋值时不要使用#0延时。
    仿真时间的4个不同的队列
            (1)动态事件队列(下列事件执行的顺序可以随意安排):
                    1)阻塞赋值;
                    2)计算非阻塞赋值语句右边的表达式;
                    3)连续赋值;
                    4)执行$display命令;
                    5)计算原语的输入和输出的变化。
            (2)停止运行事件队列:   #0延时阻塞赋值。
            (3)非阻塞事件队列:    更新非阻塞赋值语句左边变量的值。
            (4)监控事件队列:
                    1)执行$monitor命令;
                    2)执行$strobe命令。
            (5)其他指定的PLI命令队列:   其他PLI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