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请教几个射频基本概念,请大神多多指教!

楼主(2019-05-28):
1、PI型衰减器的NF怎么计算?
2、混频器的NF怎么计算?
3、一般的射频放大器的NF范围是多少呀?

网友:
1、 NF等于衰减器的衰减数
2、无源和有源的得分开算,跟具体电路结构和工艺有关
3、不同用处RF放大器噪声系数不一样,LNA的一般小于3dB,Phemt工艺的LNA噪声系数比较低,可以达到0.5dB甚至以下, cmos的LNA现在也得做到1-2dB了,噪声系数还得频率有关,高频率不太容易做得很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