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 的静电问题

楼主(2019-05-28):
请教大神,

我们是做HMI的,产品做ESD测试,Air +/-8kv不过,把USB直接接大地的话能通过,不过客户那边反应会影响信号的传输,请问有没有别的办法啊,系统地跟大地是通过Y电容跨接的,非常感谢!

网友A:
USB有没有做静电防护,一般要在差分对和3.3V电源上加TVS做静电防护。

网友:
USB信号线对地接ESD管,有问题可电话联系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有没有做静电防护,一般要在差分对和3.3V电源上加TVS做静电防护。

嗯,有TVS的参数或者厂家推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