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的静电设计

楼主(2019-05-28):
请教下大神,对于USB接口的防静电设计,是否就是在接口上增加静电保护器件这一种做法?

因为我看到USB器件的外壳,似乎往往都不能够与它的金属机箱良好搭接(不像RJ45口,有簧片可以顶着机箱)。
所以是否对于这种接口,能做的就只有加保护器件了?
其他方面还有什么设计方法吗?
非常感谢!

网友:
搭接很关键,可以用USB专用导电泡棉增加USB器件与外壳的搭接

网友:
●USB2.0接口静电保护
USB2.0接口静电保护推荐2款ESD器件,线路连接示意图如图所示。BV-SR05可对一路USB2.0接口的电源线和数据线进行保护,该器件为SOT143封装,线对地结电容典型值为1.2pF,完全不影响USB数据通信。SRV05-4可同时对2路USB2.0接口进行保护,该器件为SOT23-6L封装,线对地结电容典型值为1.8pF。这两个器件都满足IEC61000-4-2 第四级(空气放电15kV,接触放电8kV)测试。

网友:
楼上方案好

网友:
顶楼上的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