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微带三功分器的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05-28):
小弟最近在做微带三功分器(470~860MHz),希望用平面的形式制作,而且是三等分,不想用不等分的方法(比如两次一分二),但许多书上说这时隔离电阻要求交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希望大神能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个要看微带三功分器的端口隔离度、功分插损等综合指标,来决策是否采用隔离电阻,以及隔离网络方案。

网友:
三功分怎么做? 有高手做个知识普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