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只用频谱仪和信号源能测噪声系数吗?

楼主(2019-05-28):
好象要测试噪声系数,频谱仪都要带噪声系数测试选件吧!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我们的要求不高,只要有个大致的估计就可以,增益大约为50dB左右,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把输入终结,然后测量输出的背景噪音,和25度的热噪音比较就大概知道噪音系数了。

网友:
    NF=Pout+174dbm/hz-gain
gain:要先测量出来
    Pout:用频谱仪直接测量
    这种方法受限与频谱仪的噪音底限制,如果你要测得NF较小,还是使用NF测试仪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