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腔体滤波器探针耦合如何在实际工程中实现?感谢!

楼主(2019-05-28):
请教大神,

腔体滤波器探针耦合如何在实际工程中实现?

是在谐振腔之间开个小孔,再将探针插入吗?那么该如何固定,又如何调谐呢?

非常感谢!

网友:
外套介质筒试验下!

网友:
    探针耦合,可以电场激励,磁耦合环激励,或者是固定上也可以

网友:
    我感觉就是同轴馈入,腔体内部探针也是直接固定在内部同轴接头上

网友:
    两个非相邻腔开个槽,填充介质,介质中间打个孔,加入探针,以上尺寸可以用HFSS仿。至于实际调试,仿出来的尺寸肯定不是很准,所以多拆开几次调试吧。不要嫌麻烦,咱们这种没经验的人,只能牺牲时间慢慢培养经验啦!经验丰富了,就能少拆开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