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连接器的英文

楼主(2019-05-28):
plug,receptacle,jack,socket,plug-in...咩意思来的?

网友:
百度都会有吧,socket 是槽的意思

网友A:
plug一般指插头,如耳机,DC IN等外接口的插头;
plug-in应该是插入的动作,一般会指出插入方向;
Jack是板子上外接口,配合插头用的,如Audio jack啥的;
receptacle=famale连接器,厂商使用习惯不同用词会不同,空腔类连接器
socket连接器听了不多,主机板上用这个词很多,一些板对板的高速连接器。

网友:
    看的多了就懂了~ 多看英文网页 筛选时候就有这些关键词了。比方说https://www.digikey.com.cn/?utm_ ... k4TznBoCiHsQAvD_BwE

网友:
    你看3楼回复多详细,自己要多查一下,比我们回复要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ug一般指插头,如耳机,DC IN等外接口的插头;
    plug-in应该是插入的动作,一般会指出插入方向;
Jack是 ...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nnector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