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铜皮怎么满接

楼主(2019-05-28):
怎么可以像这样 动态铜皮满接,又不用设置pin的属性?怎么设置的

网友A:
    单独改这个铜皮的话就选中铜皮 右键选择属性 上边最右更改SMD PINS连接方式改为FULL CONTACT

网友:
    :lol:lol:lol:lol

网友:
    你点铜皮右击  在参数里面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独改这个铜皮的话就选中铜皮 右键选择属性 上边最右更改SMD PINS连接方式改为FULL CONTACT

如何整版设置?

网友:
    主菜单-shape-global dynamic parameters-thermal relief connects中smd pin设置full contac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整版设置?

    整版铜皮设置如图

网友:
    编辑PIN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