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公司的PSPICE的仿真库???

楼主(2019-05-28):
大牛们,
      想请问一下,TI公司有没有Pspice的仿真库,我用的是10.5版本的,想下载个TI官网的比较全的元件库包。。。。不会要一个芯片对应一个型号的下把。
感谢!

楼主:
哈哈哈,应该有的吧

网友A(2019-08-01):
用啥下载啥!为啥都安装,那个一般没有全的吧

网友(2020-07-22):
引用 网友A:
用啥下载啥!为啥都安装,那个一般没有全的吧

并不是的 元器件库和仿真库不是一个就很烦,最近遇见这种问题仿真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