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射频电流的回流路径会选择最低阻抗路径

楼主(2019-05-28):
请教,为什么射频电流的回流路径会选择最低阻抗路径而不是和回流路径的阻抗值成反比分流回流呢?

网友:
    这个基本准则就是能量最低原则。一个系统的稳态总是能量最低的情况,比如大的星球都是接近于纯圆的。高频信号选择最低感抗回流,这样系统的能量最低,假如回流偏离了最低感抗路径,感应电磁场会把电子拉回到最低感抗路径。

楼主:
    那直流分流回流符合最低能量原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直流分流回流符合最低能量原则吗?

    当然也是。直流电源可以比拟成一个高处的石头,石头掉下来的时候总是走最短时间的路径,这样势能降低得最快。同理直流电流也是优先走阻抗最低的路径,综合起来就是总电阻最小的路径,这样整个系统的势能降低得最快

楼主:
    直流应该按欧姆定律分流啊!

楼主:
    再一个你说的这个原则怎么在实际电路中使用 要具有可操作性 才能指导电路调试和设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一个你说的这个原则怎么在实际电路中使用 要具有可操作性 才能指导电路调试和设计啊!

    这个只是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和实际调试并没有多大关系。

楼主:
    电流返回的最低阻抗路径并非最短的路径,我觉得这样回答还不够!

楼主:
    查了下知乎的回答,觉得比较靠谱,贴上来看看大家认同吗:
1.像这种电流会沿着阻抗低的回路走,只是一种不严谨的说法,目的是为了表述阻抗低的回路电流大,并无其他目的。
2.对于电流来说,也不是只通过阻抗小的回路
    按照欧姆定律而言,电压相同的时候,电阻和电流成反比,意味着阻抗小的回路电流大。我理解的是,并联的两条路径,电压相同,电场也是相同的,但是阻抗不同意味着对于载流子或者说带电粒子的阻碍程度不同,电流大小就是单位时间内通过的电荷量嘛,阻碍程度大的过的电荷量就少,电流也就小了。

网友:
    此回路非彼回路

网友:
环路电流的变化,产生了磁场。
磁场的变化又在环路中产生感应电流。
这种感应电流总是想抵消原来环路电流的变化趋势。而频率越高,则变化率越大。
于是环路电流总是趋向于产生最少的磁场能量,也就是选择环路面积最小,也就是说选择阻抗最小的回路。

直流是没有变化趋势的,所以总是选择电阻最小的环路。

楼主:
    我觉得还是遵循欧姆定律,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给解释下啊?回流模型是不是如下图所示呢?电感L1中有电流吗?

网友:
    学习一下哦,看似简单的道理,好像大有深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下知乎的回答,觉得比较靠谱,贴上来看看大家认同吗:
    1.像这种电流会沿着阻抗低的回路走,只是一种不 ...

赞同这个描述。一根两边包地的微带线,回流不会只出现在参考平面上。假如完全走阻抗最低路径,那设计电路时,做好参考面,就不用考虑信号间串扰了?实际设计时,与信号耦合越强的地方,回流占比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