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中没有飞线,验证设计 连接性报错

楼主(2019-05-28):
今天布板在最后敷完铜皮之后发现,pads 中没有飞线,验证设计 却出现连接性报错,百思不得其解???

PS: 20190529
今早找到一种解决方法,因为设计中用到USB TYPE C,之前设计封装的时候两边双面盘没有钻孔,突发奇想加上钻孔试试,没想到果断解决了问题~

可新的问题是,在原先没有钻孔的封装外添加过孔连接,效果一致,为什么还是会出现连结性报错。。。

网友A:
焊盘走线没有连到中心都会报错,可以试试删掉对应的走线,重新连一次,我过DRC的时候偶尔会遇到有几个GND的地方连接报错的问题,我一般肉眼看了连上就不管的了

网友:
认真检查,要么是确实有断开之处,要么就是库不太对

网友(点评):
今早确认了,可以通过USB两面焊盘加通孔来解决,问题是外加过孔会报错,加通孔就OK

网友B:
PADS这垃圾软件就是这样。一点都不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走线没有连到中心都会报错,可以试试删掉对应的走线,重新连一次,我过DRC的时候偶尔会遇到有几个GND的 ...

这个问题已经排查过了,也通过飞线查看。

网友:
    :lol:lol还有就是通过焊盘的属性是非金属也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DS这垃圾软件就是这样。一点都不严谨

    你在丝因白油加个网络属性
也没有飞线,还能把你查个半死

网友:
    PDAS有时会出现这种问题,肉眼检查没有问题,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