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peed2000 Generator仿真DDR3控制器加载IBIS模型提示无电源端口

楼主(2019-05-29):
    各位好,第一次碰到speed2000 Generator仿真DDR3控制器加载IBIS模型提示无电源端口,看了下speed2000没有把该PCB上的CPU控制器的电源脚导入,同项目的内存颗粒无问题。换了另一个板子的CPU与DDR都没问题。

    导入提示无电源引脚

    导入提示无电源引脚

网友A:
    这个不是颗粒问题,是在定义电源的时候没有定义到DDR系统的电源,比如VCC1V5,这个网络连接到BGA的引脚,系统会自动识别匹配power然后和IBIS模型对应连接,如果没定义,或者定义错了就不行。

楼主:
    虽然控制器和内存都是1.5V,但是是不同的电源网络,比如VCC1V5-CPU,VCC1V5-DDR,设置了ddr的参考电源,能识别到内存颗粒的电源,但识别不到cpu的,如果cpu与内存电源net是同名的话,没问题,又没有方法或思路绕开这个同网络的限制?

楼主:
    麻烦再瞅瞅,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颗粒问题,是在定义电源的时候没有定义到DDR系统的电源,比如VCC1V5,这个网络连接到BGA的引脚,系 ...

好像有的模型需要自己修改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颗粒问题,是在定义电源的时候没有定义到DDR系统的电源,比如VCC1V5,这个网络连接到BGA的引脚,系 ...

好像有的模型需要自己修改才可以

    这个不是模型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有的模型需要自己修改才可以

    这个不是模型的事????

不排除,IBIS模型什么千奇百怪错误貌似都可能,如果定义对了没用那可能就是模型调错了,对不上号,或者模型没定义power之类的

楼主:
    CPU与DDR虽然都是1.5V供电,但是是采用2个不同的电源芯片供电,CPU的电源网络net是1.5V_mcu,DDR的电源网络是1.5V_ddr,speed2000在提取CPU与DDR的模型时,如果把1.5_mcu与1.5V_ddr都改为1.5V 电源net,如1.5V,再提取模型时MCU与DDR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2个独立的net就有问题。肯定与IBIS模型没关系,因为还没有到加载IBIS模型的步骤,speed2000在仿真时难道需要MCU与DDR的电网的net必须是一个?但有时MCU和DDR会是独立的电源芯片供电,软件难道没有考虑这种情况?

网友:
    整个过程,需要根据教程一步一步的进行设置。看提示,应该是缺少了设置。

楼主:
    如果cpu与ddr是同一个电源net就没问题,经过几十次试验了,影响后面电源引脚的地方,就是图中的地方,此处选择为DDR颗粒部分的参考电源,如果此时CPU与DDR同一个net就没问题,但是如果是不同的net就会出问题,因为参考的是DDR的电源。难道,还有别的地方设置?其他地方多次试验的没关系

网友(2019-07-18):
    你可以把这两个电源网络合并为一个网络,就如同0欧电阻两端信号处理方式一样,这先要将两个电源变为信号,再进行合并网络

网友(2019-09-19):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版主,请教一下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2020-10-22):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0-12-23):
    把DDR的电源供电网络选上就可以了。不仅选参考电源哦。

网友(2021-08-21):
    CPU和DDR的供电需要接一起,否则软件判定没有回路

网友(2022-09-11):
借宝地提供问题,我这所有都设置完了运行仿真时提示CLOCK P信号:The simulation stopped because V(X_U11.K7, X_U11.K1) has value '-1.95621e+14 V' at time '0 ns'. The amplitude of this signal exceeds the blowup limit '1e+09 V'
是不是因为实际原理图端接到GND的原因?

网友(2023-07-17):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选上DDR电源,设置好VRM,IBIS分配好相应电源管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