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封装内部大块接地焊盘做大还是做小?

楼主(2019-05-29):
QFN封装内部大块接地焊盘比芯片实际大好还是小好?

网友A:
我认为在做QFN封装内部大块接地焊盘比芯片实际小点好,担心大块接地焊盘与相邻的SMTpin焊接时候短路。

网友:
大比較好,增加GND完整性,前提是加到多大而又不影響生產

楼主:
datasheet上有3个值最小,中间,最大,选哪个值好呢?

楼主:
大家做库一般用哪个值?

网友:
在布线无影响的情况下 建议按最大的要求来做  有助于散热

网友:
一般按中间值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按中间值就可以了。
重点不在于散热焊盘的大小,而在于实际引脚与散热焊盘的距离必须安全

网友(2019-11-04):
一般按大的做,兼顾器件差异性。

网友:
按照JEDEC的标准,QFN引脚到焊盘的距离标准0.2mm min。正常来说焊盘大点散热会好些,建议中值0.3mm左右。
如果不是功率器件,焊盘也可以做小些,可以防止SMT时焊盘与引脚短路,主要看SMT的制程能力。

网友:
保证安全间距的前提下,尽量大

网友(2020-06-14):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在做QFN封装内部大块接地焊盘比芯片实际小点好,担心大块接地焊盘与相邻的SMTpin焊接时候短路。

怎么出现短路

网友:
国产原厂水基清洗液(洗助焊剂、锡膏、颗粒物、离子、非离子等其它残留物)自主研发.生产销售。产品适用于【Filp Chip、BGA、SIP、LGA、CSP、POP、IGBT、PCBA、FPCBA、钢网、治具等产品】可替代国际品牌;品质保证,价格美丽。

网友(2022-01-27):
    中间的接地焊盘选nomal 值建立就OK了,不需要刻意建大或者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