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的小知识

楼主(2019-05-29):
发光二极管的小知识

首先让我们从发光二极管的定义开始,发光二极管,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LED,采用砷化镓、镓铝砷、和磷化镓等材料制成,其内部结构为一个PN结,具有单向导电性。

二极管的主要作用是整流、检波、稳压、钳位限幅、变容等,主要分类有普通二极管、整流二极管、开关二极管、检波二极管、齐纳稳压二极管、基准电压二极管、变容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等等。

当在发光二极管PN结上加正向电压时,PN结势垒降低,载流子的扩散运动大于漂移运动,致使P区的空穴注入到N区,N区的电子注入到P区,这样相互注入的空穴与电子相遇后会产生复合,复合时产生的能量大部分以光的形式出现,因此而发光。

发光二极管在制作时,使用的材料有所不同,那么就可以发出不同颜色的光。

发光二极管的发光颜色有:红色光、黄色光、绿色光、红外光等。

发光二极管的外形有:圆形、长方形、三角形、正方形、组合形、特殊形等。

常用的发光二极管应用电路有四种,即直流驱动电路、交流驱动电路、脉冲驱动电路、变色发光驱动电路。

使用LED作指示电路时,应该串接限流电阻,该电阻的阻值大小应根据不同的使用电压和LED所需工作电流来选择。

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一般为1.5~2.0V,其工作电流一般取10~20mA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