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件后,变成这个样子了???好像不对啊

楼主(2019-05-29):
打开文件后,变成这个样子了???好像不对啊???用的AD15

网友A:
这只是表示这个PCB没有在工程里,是一个自由文件

网友B:
自由文件无法编译的,建议新建工程,在工程中添加设计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由文件无法编译的,建议新建工程,在工程中添加设计文件

新建一个工程,那不是又得重新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表示这个PCB没有在工程里,是一个自由文件

那是不是只能按照楼下说的新建工程???

网友:
新建工程,把这个文件加进去啊

网友:
工程的主要作用是将原理图和PCB进行关联,PCB还是独立文件,不会重新画

网友:
pcb工程和工程下的文件,例如原理图 pcb 封装库都放在这个文件夹下,打开文件拖到pcb工程下 保存pcb工程。一般打开我们也是打开一个pcb工程,很少对独立的文件进行编辑。

网友(2019-12-18):
点工程文件打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