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P封装如何设计

楼主(2019-05-29):
    疑问:1. QPF封装可以用package designer自动导入吗?

    2. 如果不能自动导入,那QFP封装是不是提前做好dra文件,然后手动添加到package designer软件中?
    3. QFP封装设计除了package designer软件制作出图以外,3D软件或者Autocad软件能否实现?

网友A:
    dxf导入再增加pin,或做成一个symbol,方式太多

    hwh

网友:
引用 网友A:
dxf导入再增加pin,或做成一个symbol,方式太多

    毛老师很久不科普了

网友(2021-07-17):
引用 网友A:
dxf导入再增加pin,或做成一个symbol,方式太多

老师,你好。具体QFP是怎么设计的呀。可以讲解下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