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金属外壳产品的接地问题

楼主(2019-05-29):
看到很多电子产品,如果是金属外壳的,经常会分割PGND和GND两个网络。
这两个网络又常常通过电容来连接。
而有的产品,没有区分PGND和GND,原理图上是直接接到了一起。

我现在的疑问是:
(1)通过电容连接的这种方式是否只是有利于EMI,对ESD和浪涌有好处吗?感觉还不如PGND和GND不做区分,直接连接的方式。
(2)如果,对PGND和GND不做区分(统一都接到GND),对于一个多网口的产品,下图的两种PCB地铜皮划分的方式(只是示意图哈,四角的圆形代表螺丝孔),哪种更好呢?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是A会优于B,因为如果端口遭受干扰,板内铜皮做了分割,此时干扰就不会直接到主板的GND上,而是通过螺丝再到主板,这样实际上就通过螺丝泄放掉了。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这个话题比较好。我也想知道这两种方式的有缺点各是什么?有很多产品的GND和PGND是通过阻容相连的,我个人觉得,如果机壳跟大地接触良好,那么GND和PGND直连对浪涌和ESD有好处,PCB上的ESD可以快速泄放。但是对EMI是好还是坏就不清楚了

网友:
回流路径不一样

网友:
    楼主,阻容都是用什么样的,我看过配电的产品,一般用几千伏的高压瓷片电容和压敏电阻。当然GND与PGND的电源是隔离的,而且GND与PGND的信号线也是隔离的。这是为什么????

网友(2020-08-13):
    这个继续讨论啊,别沉,pgnd和gnd之间跨接高压电容和电阻,和pgnd和gnd通过螺丝孔直连有什么区别,大神出来解惑了

网友(2020-11-21):
    pgnd和gnd之间不会直连,如果要联的话一般会有电阻。实际情况中有时候对地电阻会串进来干扰,影响电磁兼容结果。至于什么时候需要对地电阻,什么时候不需要,需要几个合适,需要大神来解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