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雷保护中电阻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9-05-29):
请教大神,
在网上有一个比较通用的以太网两级防雷保护电路。前级使用气体放电管,后级使用TVS管,中间使用了一个电阻进行退偶,不了解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怎么保护电路的
以我的认知,一般这种电路的退偶期间是为了保护后级TVS不被损坏,电感退偶可以延缓干扰到达后级时间,使气体放电管先动作。但中间如果是电阻,不知是怎样一个工作原理。非常感谢!

网友:
跟电感的原理是一样的,电感对信号传输有影响,因此只能用电阻

网友:
在信号电路中,线路上串接的元件对高频信号的抑制要尽量小,因此前后级间采用电阻。电阻和电感在此起的作用基本相同。电源电路中,馈电线上不能有较大的压降,因此采用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