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做微波PCB时,根据频率怎么确定微波介质板的介电常数?有什么关系啊?非常感...

楼主(2019-05-29):
请问在做微波PCB时,根据频率怎么确定微波介质板的介电常数?有什么关系啊?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确定的关系吧

网友:
主要看你是多高的频率,如果频率很高,那阻抗线需要做宽一点来减小插损。这时候就需要介电常数比较小的介质

网友(2019-06-29):
没有实质性联系,但一般在设计毫米波频段时,会考虑采用低介电常数的介质板,这样50欧姆传输线的线宽会宽一些,便于加工,同时降低插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