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塑料RJ45接口 LAN EMI有150MHZ、125MHZ点,有什么好的建议,非常感谢!

楼主(2019-05-29):
请教大神,塑料RJ45接口 LAN EMI有150MHZ、125MHZ点,有什么好的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屏蔽网线或者换好一点的网口变压器

网友:
RX TX串接共模电感,对地加电容。

网友A:
加comon mode chok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comon mode choke

    RJ45内置如果有变压器还需不需要串联共模电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RJ45内置如果有变压器还需不需要串联共模电感呢???

一般来说变压器带共模电感就可以了,PHY芯片信号驱动电流也可以调整一下

网友:
    调整变压器抽头对地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