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电时序问题

楼主(2019-05-29):
各位大牛,请问下有上下电时序控制的方案吗?多谢

网友:
看看TPS22965,其外围电路可以控制电压上升时间,可以用数字信号控制多电源上电时序。

网友:
要求不高用RC控制en,要求高用个便宜的单片机控制EN,加个掉电控制的小芯片

网友:
看看以下链接是否可供参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9986-1-1.html

网友:
要先看你的器件特性,再决定上下电时序。

网友:
不同器件时序要求不一样的,有很多时序控制芯片。

网友:
三极管和阻容搭建分离电路

网友:
有专门的电源管理芯片可以干这个活

网友:
    简单的用rc就可以,复杂的性价比还是管理芯片划算点

网友(2020-03-02):
    你这个问题还挺难回答的,,,没有具体的东西,泛泛而讲意义又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