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偏置和一般电阻偏置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啊

楼主(2019-05-29):
有源偏置和一般电阻偏置完成的作用一样。那有源偏置比起一般偏置有什么有点或缺点?什么场合下用有源偏置?射频LNA可以用有源偏置吗?要注意点什么?请大神帮忙回答。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理解错了吧,有源偏置里有偏置电阻,主要用于调节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

网友:
啥叫电阻偏置? 只有偏置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