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51单片机的串口程序

楼主(2019-05-29):
求助:关于51单片机的串口程序

我想知道下面这一段串口程序的作用。主要是printHex这个函数,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为什么要先发字符‘0’和'x'?求大神讲解
void usatPutChar(uint8 dat)
{
        SBUF = dat;
        sendFlay = 1;
        while(sendFlay);
}

void printHex(uint8 dat)
{
        usatPutChar('0');
        usatPutChar('x');
        usatPutChar(HexTable[dat >> 4]);
        usatPutChar(HexTable[dat & 0x0f]);
}

网友:
以16进制的形式传输

网友:
就是这个意思 假如 10 HEX就是0x0a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啊 能不能麻烦两位说的清楚一点啊 在线等 很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啊 能不能麻烦两位说的清楚一点啊 在线等 很急...

在C语言中,二级制的前缀是0b,八进制的前缀是0,十六进制的前缀是0x,你这个程序中发送数据前加上0x应该是要告诉接收端,这里发送的数为十六进制数,好让接收端自动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语言中,二级制的前缀是0b,八进制的前缀是0,十六进制的前缀是0x,你这个程序中发送数据前加上0x应该 ...

明白了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