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布局时reuse问题

楼主(2019-05-29):
    各位大神们,请教个软件问题,在布局时,使用reuse功能,模块已布局好,其他的相同模块在使用reuse时,出现以下问题:
“Symbol does not fit into the drawing ... reposition the symbol.”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请指导一下,多谢了!

网友:
    元件封装的坐标原点超出了这个板子的范围。修改这个封装,一般我们把器件的原点设置中心位置

楼主: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多谢指点!

网友A:
    兄弟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也没改过封装原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也没改过封装原点啊

    因为不确定是哪个封装的原点有问题,所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你的绘图面积增大

网友A:
    我把outline变得很大,解决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outline变得很大,解决了这个问题

OUTLINE是板框大小,增大绘图面积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