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铜的厚度对于信号有影响吗

楼主(2019-05-29):
0.33oz+PT_1OZ    05+PT-1oz,两种基铜的厚度对于信号有影响吗?

网友:
    肯定有影响啊,哥哥

网友:
    铜的厚度一般是电流大小决定的

网友:
    铜厚影响阻抗的计算,限制了最小线宽线距。表层铜厚对表层最小丝印字符大小也有要求;对于设计来讲,铜厚更多的是考虑的是过电流能力。至于对信号传输,好像没啥影响,10mhz的速率由于趋肤效应,都跑不满1oz的铜厚了。

网友:
    一定有影響,阻抗就有所不同

楼主:
    那么计算阻抗是用基铜厚度还是完成铜厚

网友:
    铜厚对阻抗和带载电流有影响,而阻抗对信号线会有影响

网友:
    铜厚影响线宽
    线宽影响寄生电容电感
肯定是有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