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理图导入PCB图后,发现好几个器件找不见了???

楼主(2019-05-29):
从原理图导入PCB图后,发现好几个器件找不见了???什么鬼东东啊

网友:
首先确认你的原理图编译是没有问题,其次检查一遍逻辑封装的属性,并改为"standard"类型,就行的!!

补充一条,原理图界面下“工具/封装管理器”检查一下PCB封装,验证其路径;

网友:
没有封装吧

网友:
检查原理图导入pcb会不会报错,如果没错,说明导入没有问题。  器件它可能没有在界面上,按VF快捷键,就可以看到器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