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是画好了,怎么检查板子有没有问题呢???

楼主(2019-05-29):
    板子是画好了,怎么检查板子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1.tools/design rule check

网友:
    2.确认线都连通了 然后在检查封装  核对结构是否干涉等。

网友:
    检查DRC报告,检查板子信息报告,检查结构(边框/镂空/安装孔/阻焊开窗/组装&限高尺寸/人机操作器件等位置是否正确且锁住),检查覆铜(死铜/空接线),检查丝印(清晰可见好找,不要压着大孔或镂空)等,最好1:1把板子组装图打印出来,器件放上去看看好不好焊接,封装对不对。

网友:
    DRC檢查,再來轉net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