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个文件不在工程文件里,是不是得重新新建工程啊???那我现在画的怎么办???

楼主(2019-05-29):
现在这个文件不在工程文件里,是不是得重新新建工程啊???那我现在画的怎么办???,急急急啊

网友:
没有关系的,工程文件类似项目文件主要用于设计文件管理的,与你设计文件的内容没有关系也无影响的。
新建工程并保存与你已画的设计文件,在同一文件夹下。右键工程文件,选择添加已有设计文件,把自己的设计文件加入。

网友:
管它什么路径,你的PCB文件有保存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