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HOST 和USB2.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5-29):
    如图,从一个手册上看到,2个USB Host接口,1个USB 2.0 Device请问:这个芯片最大支持2个USB接口,USB2.0Device只是用来配置这两个USB Host属性的吗?(比如是做为键盘或鼠标这个配置的吗)
1.USB Host是USB主机的意思
2.USB 2.0 Device 是USB 2.0设备的意思

    USBH和USBD的问题

    USBH和USBD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

这个芯片支持2个USB接口还是3个USB接口?

网友:
    问题没讲清楚的

网友:
    怎么不往下看芯片手册
    这颗片子两个USB口  其中一个可配置成host也可配置成device;另一个是host

网友B:
    这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概念:

    一、USB HOST/DEVICE/OTG

    USB设备分为HOST(主设备)和SLAVE(从设备),只有当一台HOST与一台SLAVE连接时才能实现数据的传输。
    (1)USB HOST是指主机。

    (2)USB DEVICE是指设备端。

    (3)USB OTG设备既能做主机,又能做设备。

    OTG技术就是实现在没有Host的情况下,实现从设备间的数据传送有些手机也经常用到OTG功能。
    (1)当OTG 插到电脑上时,OTG 的角色就是连接电脑的device(读卡器),也就是SLAVE(从设备);
    (2)当USB/SD device 插到 OTG 上,OTG 的角色就是 HOST(主机)。

    二、USB协议
    USB(Universal Serial Bus)全称通用串口总线,USB为解决即插即用需求而诞生,支持热插拔。USB协议版本有:
    (1)USB 1.0/1.1(low/full speed),传输速率最大为12Mbps
    (2)USB 2.0(high speed),传输速率最大480Mbps

    (3)USB 3.0(super speed),传输速率最大5Gb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俩主一从

一从在硬件设计中有什么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概念:

一、USB HOST/DEVICE/OTG

HOST可以做USB借口用,那DEVICE可以做什么用,在嵌入式硬件电路中有什么应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HOST可以做USB借口用,那DEVICE可以做什么用,在嵌入式硬件电路中有什么应用吗?

U盘就是个从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