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关于POWER SI提取PCIES参数

楼主(2019-05-29):
  最近自己学习下SIGRITY仿真,瞎摸索真痛苦,虽然已经是流程化的操作,但很多问题要分析定位恼火。
然后最近我尝试提取我们自己一个PCI-E3.0板卡的PCIE查分信号S参数,发现不管怎么设置,损耗和反射超过1G后都是逆天的不理想,仔细想了下提取的原理,画个PCB对比下,猜想是提取时候端接点位于走线的末端,而金手指则悬空相当于两个stub导致的,模拟猜想的仿真图,和结果如下:

然后我查了好久都没找到办法,这种应该怎么处理,才能提取到我想要的结果,不管是忽略PAD的影响,还是说把测试点放在PAD的末端,貌似3DFEM有但我电脑运行就会崩溃,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问下在普通的S参数提取mode下,能否有解决办法,还是我的猜想不对。
多谢。

测试示意

测试示意

差分S

差分S

单端S

单端S

网友:
沒用過sigrity

网友:
    要不要試試用SIWAVE抽?

网友(2019-07-19):
    这个是TX 还是RX ?如果是TX ,接的22ONF  的电容模型是什么模型?

网友:
    多给你的设置信息吧,比如层叠参数,VRM,电容模型设置,Port设置等,两张图太少了

网友(2019-12-23):
    最后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2020-06-16):
    SIWAVE不存在这个问题,只是AMI中的去加重和预加重不知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