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等长设置问题 sigxplorer 中set无constraints选项

楼主(2019-05-29):
等长设置中, sigxplorer 中set无constraints选项 ,版本是17.2,补丁是s051,

网友:
    要启用高速选项,在Allegro中,执行菜单命令:
    File->Change Editor,在对话框中勾选如下选项

    重新进入Constraint Manager和sigxplor

网友A(2020-12-29):
    allegro的走线有没有快捷键切换圆弧和直线还有角度

网友(2022-10-09):
引用 网友A:
    allegro的走线有没有快捷键切换圆弧和直线还有角度

    自定义一个

网友(2023-08-01):
    这就是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