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防雷设计

楼主(2019-05-29):
在网站找资料看到这个设计,但是没有明白为什么放电管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因为按照我的理解这里应该是一个三个脚位的GDT,但是却只给了RTN,没有给正极。而且这样接亚敏电阻还不是一样会有漏电流。哪位大神指点下。TKS!

网友A:
类似案例,供参考:

1、压敏电阻在图上所标型号中选取(选压敏电压高一点的更安全、耐用,故障率低,但残压略高);根据通流容量要求选择外形尺寸和封装形式,或采用几个压敏电阻并联(应挑选压敏电压相近的并联,每个压敏电阻都要单独串联温度保险管,以延长使用寿命和确保安全)。
2、温度保险管一般采用130℃~135℃、10A/250V 的,应与压敏电阻有良好的热耦合。最好再串联一个电流保险丝以防操作过电压瞬间击穿压敏电阻起火。
3、陶瓷气体放电管的通流容量根据要求的通流容量选择,直流击穿电压一般为90V。当要求的通流容量≤3KA 时,可以用玻璃放电管代替。
4、压敏电阻和气体放电管都必须按冲击10 次以上的降额值计算通流容量(压敏电阻为一次冲击通流容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气体放电管为最大通流容量的一半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案例,供参考:

1、压敏电阻在图上所标型号中选取(选压敏电压高一点的更安全、耐用,故障率低,但 ...

谢谢。还请教下第二级:1、因为空气放电管虽然无续流,但是它对大地其实还有20V左右的残压,亚敏电阻也有残压。这会导致正负两级其实都有电压,只不过正极比负极高亚敏电阻的残压

2、这两个电压传输到二级后,TVS管其实只能保证正极比负极高其击穿电压,与TVS管并联的压敏电阻几乎无法吸能,因为电压不能比TVS管高,否则会处于漏电流状态。
3、这就会导致正负两级的电压传输到了PCB上的数字地和正极。这样感觉第二级没啥用。
应该是哪里理解有误,还请版主指教。
TKS!

网友B:
共模采用压敏电阻与气体放电管相结合的方式;
采用压敏电阻、温度保险相结合的方式,温度保险可以消除压敏失效短路时火灾的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模采用压敏电阻与气体放电管相结合的方式;
采用压敏电阻、温度保险相结合的方式,温度保险可以消除压敏 ...

你这边说的只是第一级,第一级这样设计必须加保险丝或者PTC,否则压敏电阻时效时就说设备毁坏时。但是第二级的差模怎样处理?只是一个TVS管,差模的能量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还请教下第二级:1、因为空气放电管虽然无续流,但是它对大地其实还有20V左右的残压,亚敏电阻也有 ...

1、RTN与PE之间的残压对板内系统不产生影响,因输入电源与内部电源已作隔离;
2、在压敏电阻选型时,其耐压需比TVS管的稍高。当遇雷击时,其维持时间为uS级,而TVS管和压敏电阻响应时间为nS级,此时,TVS管先导通,然后电压继续升高,随后,压敏电阻导通,能量大部分被压敏电阻吸收。其后的残压将降至为较低的TVS管的残压;
3、加TVS管的目的就是降低压敏电阻两端的残压,避免后级电路因残压过高而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TN与PE之间的残压对板内系统不产生影响,因输入电源与内部电源已作隔离;
2、在压敏电阻选型时,其 ...

谢谢!但有几个点Double确认下:
1、第一点中所说的“输入电源与内部电源作隔离”其实是要求防雷设备的后级DCDC或者ACDC需要用隔离型元器件?
2、关于TVS管到达Vc后,暂时没有找到资料表明其电压还能继续升高,从而使压敏电阻动作,是否是他们两之间应该还有一级退偶
TKS!

网友:
ACDC因为要考虑室外引线,经常引入干扰,加大电路板设计难度,故一般电源需要隔离;
DCDC因为室内引线,做好功率分配就可以了,除非和功率型、开关型负载共用,一般不考虑隔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有几个点Double确认下:
1、第一点中所说的“输入电源与内部电源作隔离”其实是要求防雷设备的 ...

你没有理解版主的意思,TVS后端的电压当然是不能升高的,否则就是去了保护的意义,但是TVS前的电压还是可以升高的,这个时候压敏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你可以看一下浪涌实验的波形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理解版主的意思,TVS后端的电压当然是不能升高的,否则就是去了保护的意义,但是TVS前的电压还是可 ...

对,是前级。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