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 获取单点网络的脚本---如何获取net的netname

楼主(2019-05-30):
    想写一个用于Dxdesigner的获取单点网络的脚本,目前发现唯一相关的是view的GetSelectedNetName属性,大概意思是:
    vdview=application.activeview
    netobj.selected=True
    netname=vdview.GetSelectedNetName

    但是application的activeview似乎只对原理图当前显示的图页有效。
    获取其它没有显示的图页的netname时,始终不正常,表现就是netname总是当前显示原理图图页的最后一个net的netname,也就是netname的值后边一直没有更新。

    大神们有什么解决方法,谢谢。

补充内容 (2019-6-29 12:28):
问题已经解决,用netobj.getlabel(segobj),就可以得到netname,也不必选中网络。不必打开网络所在页的原理图。

网友:
    需要遍历所有网络呢,你上面的netobj是否遍历了。

网友A:
    或者你不要选择某一页运行脚本,你可以选择block或者最顶层再试试。

网友:
    本就有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不要选择某一页运行脚本,你可以选择block或者最顶层再试试。

    获取NetColl用的是application.Designnets(“”,Block.getname(1)),可以得到整个原理图的net集合。现在想请教一下获取netname的方法都有哪些?

获取netname除了看起来比较直接的getselectednetname,但是感觉不好用,原因如前所述。是否还有其它方法,本来想用NetObj.Attributes看看有没有netname这种属性
    但是NetObj.Attributes.Count结果是0,也就是好像net的默认attributes个数为0。
现在主要就卡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