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建立

楼主(2019-05-30):
请问可以将dra文件中的shape pin直接保存为pad,如果可以怎样保存?

网友:
没这样做过

网友:
    在dra中编辑这个pin的padstack就可以保存,但shape pin实际是由shape symbol构成的,pad只是调用这个shape symbol,所以shape symbol也要在库里面才行

网友:
    建成Shape sym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