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触发器的输出与输入为何自相矛盾

楼主(2019-05-30):
RS触发器的输出与输入为何自相矛盾

相信很多初接触RS触发器的朋友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已知输出与输入的关系,但根据关系来看,得出的两个输出关系却是互相矛盾的,数值来自于资料,存在错误的可能性不大,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小编就讲在本文中为大家解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RS触发器的R=0、S=1、Qn=1、Qn+1和Qn+1非都为1?如果按照如上所说,那么次态的两个输出似乎会是相反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要想进行分析,首先要对RS触发器的逻辑方程说起。根据前提条件中给出几个数值,可以得到四种输出与输入的关系:当R端有效(0),S端无效时(1),则Q=0,Q非=1,触发器置0:2。当R端无效(1)、S端有效时(0),则Q=1,Q非=0,触发器置1。RS触发器如上所述,当触发器的两个输入端加入不同逻辑电平时,它的两个输出端Q和Q非有两种互补的稳定状态。

一般规定触发器Q端的状态作为触发器的状态。通常称触发器处于某种状态,实际是指它的Q端的状态。Q=1、Q非=0时,称触发器处于1态,反之触发器处于0态。S=0,R=1使触发器置1,或称置位。因置位的决定条件是S=0,故称S端为置1端。R=0,S=1时,使触发器置0,或称复位。同理,称R端为置0端或复位端。若触发器原来为1态,欲使之变为0态,必须令R端的电平由1变0,S端的电平由0变1。这里所加的输入信号(低电平)称为触发信号,由它们导致的转换过程称为翻转。由于这里的触发信号是电平,因此这种触发器称为电平控制触发器。

从功能方面看,它只能在S和R的作用下置0和置1,所以又称为置0置1触发器,或称为置位复位触发器。由于置0或置1都是触发信号低电平有效,因此,S端和R端都画有小圆圈。当RS端均无效时,触发器状态保持不变。触发器保持状态时,输入端都加非有效电平(高电平),需要触发翻转时,要求在某一输入端加一负脉冲,例如在S端加负脉冲使触发器置1,该脉冲信号回到高电平后,触发器仍维持1状态不变,相当于把S端某一时刻的电平信号存储起来,这体现了触发器具有记忆功能。

当RS端均有效时,触发器状态不确定。在此条件下,两个与非门的输出端Q和Q非全为1,在两个输入信号都同时撤去(回到1)后,由于两个与非门的延迟时间无法确定,触发器的状态不能确定是1还是0,因此称这种情况为不定状态,这种情况应当避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正因为R端和S端完成置0、置1都是低电平有效,所以二者不能同时为0。此外,还可以用或非门的输入、输出端交叉连接构成置0、置1触发器。这种触发器的触发信号是高电平有效,因此在逻辑符号的S端和R端没有小圆圈。

本文主要对在接触RS触发器初期的一个常见疑惑进行了解答。对RS触发器不了解的人来说,很容易混淆输出与输入的关系,从而造成自相矛盾的情况。希望大家在阅读过本篇文章之后能够理清RS触发器的输出与输出的关系,活学活用文中的知识。

网友:
我还是觉得有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