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怎样实现当A按键按下时执行for循环,然后在按下B按键,停止for循环?

楼主(2019-05-30):
c51单片机,怎样实现当A按键按下时执行for循环,然后在按下B按键,跳出for循环执行其他程序。

程序如下:
start()
{
     for(i=0; i<10000;i++)

            P2^0 = 1;
            delay(500);
            P2^0 = 0;
            delay(100);
     }
}

switch (key)
{
       case  A:   start();  break;
       case  B:   P2^0=0;break;

网友:
按键连接在外中断

网友A:
采用外部中断吧  A B 设为外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外部中断吧  A B 设为外部中断。

除了中断还有其他方法了没?因为用的是矩阵键盘,使用外部中断的话,就需要将这两个按键独立出来

网友:
因为你是在循环里,所以还是在循环里判断,而且switch语句最好不要直接判断按键,而是把按键的按下定义成两个数字,这样在跳出case A后会直接进入case B,否则可能会需要再按一次才能进入case B,不过一般情况下,按照7楼的做法已经能达到要求了。

网友:
使用一个标志位吧,按键B按下后标志位置位。For循环中检测到标志位置位就执行一句break;就行了。

网友:
我觉得有问题因为你是在循环里,所以还是在循环里判断,而且switch语句最好不要直接判断按键,而是把按要直接判断按键,而是把按键的按下定义成两个数字,这样在跳出case A后会直接进入case B,否则可能会需要再按一次才能进入case B。

网友:
定义标志位,简单有效

网友(2019-08-05):
你這種寫法是軟體工程師的想法. 如果是純軟體, 寫法沒問題. 但是FW不是這樣.
例如你的delay(),在FW中, delay 通常都是用中斷. 當程式跑到 delay 時,是進入中斷, 這時中斷跟KEY 的timing 需要處理.

另外, KEY 的選擇怎麼可以用switch? KEY 按下去是0或是1? 要用程式去判斷.還有當KEY按下去時, 人感覺是按一下.其實就電子訊號,可能是幾百次,幾千次. 因此還有debounce 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