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电阻常见问题解读

楼主(2019-05-30):
    万用表测电阻常见问题解读

    使用万用表测电阻是工程师在平时工作中,最经常接触到的基础操作之一。但是,看似简单的电阻测试,却也经常会出现一些突发状况。今天小编总结了三种在万用表测电阻过程中最经常出现的问题,在这里进行答复,希望能够对各位工程师和刚刚开始从事电子设计工作的技术人员们提供相应帮助。

问题1:为什么万用表测电阻过程中会出现负值?

在万用表测电阻的过程中,出现负值的原因有两种,测试的电阻带电或工程师所使用的数字万用表没有校正,都是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的。如果发现电阻带电,只需要切断电源或等元件自主完成放电过程再进行测试即可。而指针式万用表的校正时间是有期限的,一旦过了有效校正期,万用表产生误差就会变大,对此工程师可以自己校正,当然最好还是拿出去给专业人士来校正。

    问题2:如何减小指针万用表测电阻的误差?

指针是万用表与数字式万用表一样,都是目前比较常用到的电阻检测设备。而对于使用指针是万用表测电阻的同学们来说,如何将误差控制在最小,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在这里可以为大家介绍一种方法:选好档位,让指针靠近中值就会减小误差。如果检测人员还不知道待测电阻的大约值,那么可以选一个档位,欧姆调零以后再测量。如果偏转角度太大,说明电阻小,换小档,欧姆调零后测量待测电阻,如果偏转角度太小,说明电阻大,需要换大档,欧姆调零以后测量待测电阻。切记换挡后重新欧姆调零,档位合适的原则是指针靠近中值,因为中值附近刻度比较均匀,读起来误差较小。

    问题3:为什么万用表测量小欧姆的电阻读数不准确?

在使用万用表测电阻的过程中,出现读数不准确的情况,往往是由这4个原因导致的。第一种情况是小阻值电阻的引线电阻相比本体电阻不能忽略。这样,表笔接触引线的位置会直接带来测量偏差。第二个原因是表笔与引线的接触电阻与本体电阻相比不能忽略。表笔与引线的接触电阻在测量电路中与被测电阻是串联的。第三种可能导致读数不准确的情况是万用表低阻值档的测量电流较大,容易引起内置电池的电压变化(内阻压降和放电容量压降)。除此之外,万用表的量程有限。一般指针式万用表的最低阻值刻度为0.5欧,数字表为0.1欧。而数字表还要考虑表笔引线电阻的问题(数字表的电阻档没有调零功能),测量低值电阻精度并不比指针表高。

网友:
    非常不错 就是可惜只有3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