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 vref 电源

楼主(2019-05-30):
vref 电源在bga封装内这样处理可以吗

网友:
    为啥不铺个铜皮呢?

网友:
    可以在分支处放一个退藕电容

网友:
    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
    个人喜欢用铜皮铺下

    電流大的話,還是要鋪一下,拉線太細.

网友:
    可以的啊,经常这样子干

网友:
    走个12mil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铺铜简单粗暴

网友:
    没啥毛病,和敷铜效果一样一样的

网友A:
    增加个0.1u电容。

网友:
增加个0.1u电容,有用

楼主(2019-11-06):
引用 网友A:
增加个0.1u电容。

谢谢!!!!!!!!!!!!!!

网友:
在分支处有问题,45度角了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
    分支增加电容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