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在不同时基档位下测量信号频率不同的问题

楼主(2019-05-30):
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个频率为20khz的PWM信号的频率,测试发现示波器在不同档位表现出来的频率不一样,在25us档位时周期为50us,100ms档位测得周期为320ms,占空比两个一致,请教大神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解析度問題,時間越細,數據月準,就像量測電壓ripple一樣

网友:
请问什么示波器,存储深度多少,100ms档的测20Khz的信号,是一个错误的测量方式,整个采样点中,参杂着一些其他频率的谐波,示波器识别成320ms,如果你缩放看单个波形,示波器还是能正常识别的,如果不能识别,那你的示波器存储深度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