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请教大神,直流电源是否该接地?

楼主(2019-05-30):
请教大神,
我用的直流电源的"地"(机壳地)是否应与电源负极连接呢?为什么?如果不接是否会对测试指标有影响呢?eg:谐波,寄生波等指标。非常感谢!

网友:
一般称为共地

网友:
学习下,EMC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没有标准答案。机壳地和板子地之间如果没有安全性的要求,可以直接相连。但是如果需要隔离直流电压和50赫兹市电,就需要把两个地分离。两个地完全分离可能会对EMC信号屏蔽不利,可以在两个地之间用小电容连接,这样既能隔绝50赫兹市电和直流电压,又能旁路高频信号。

网友:
    楼上高手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