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无源晶振倍频超标怎么办?

楼主(2019-05-30):
12M无源晶振的2,3,4,5次倍频超标,拔去图中所有电缆后辐射满足要求, 插上一根电缆后辐射又超标, 请教大神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没有??????? 非常感谢!

网友:
线缆难道要屏蔽?

网友:
晶振难道要屏蔽?

网友:
总的来说隔离+屏蔽

网友:
重新做一块板子

网友:
楼上有意思

网友:
屏蔽吧,或者换一颗晶振?

网友:
    解决了吗,你的无源晶振壳体接地没,是不是没有处理好壳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