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中,时钟源DCO的一个小问题,不是很懂,求帮助

楼主(2019-05-30):
430单片机中,时钟源DCO的一个小问题,不是很懂,求帮助

在寄存器,DCOCTL中 关于MOD.0~MOD.4定义了 在32个DCO周期中插入的f(DC0+1)周期 不是很理解这句话,

网友A:
如果是8位单片机 一个寄存器就有8个位,如果是16位单片机 一个寄存器就有16个位
在寄存器DCOCTL中 MOD.0~MOD.4 就是5个位  这5个位的数值决定了 在32个DCO周期中插入的f(DC0+1)周期  一个位的值 只能是 0 或者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8位单片机 一个寄存器就有8个位,如果是16位单片机 一个寄存器就有16个位
在寄存器DCOCTL中 MOD.0~ ...

谢谢你,那“32个DCO周期”,32个DCO周期是怎么产生的,f(DCO+1)周期事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那“32个DCO周期”,32个DCO周期是怎么产生的,f(DCO+1)周期事多少呢

就是用来调节DCOCLK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来调节DCOCLK频率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