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微带线耦合带通滤波器

楼主(2019-05-30):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15GHZ的微带线耦合滤波器,5阶,3dB带宽为14G~15G,阻带外20dB左右衰减。我用ADS的designguide里的滤波器设计工具做出来的滤波器,带通内S21为-0。08左右。可是实际微带滤波器插入损耗都在几个dB。那么S21和插入损耗有什么联系呢?S21就是滤波器的插入损耗嘛?如果是那么这个滤波器仿真出来只有0左右的插入损耗,这根本不可能啊。请高手赐教。还有就是设计此类滤波器是用这种ADS里的工具设计的吗?虽然很方便但是好像不准啊。求教大神了,非常感谢!

网友:
仿真出来的东西都有误差,而且你还是用designsuide直接给的结果,误差就更大了。通常来说,这种微带线滤波器都要在HFSS里仿真才行,ADS只是初步仿真

网友:
ADS只是理论仿真,真实插损和受很多因数影响  还是在HFSS仿真比较靠谱

网友:
用ADS的场仿真会更准一些,原理图仿真也就是看看波形

网友:
既然叫仿真那和实物是一定有差距的,仿真过程中的参数设置也都是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