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段式描述串口发送程序

楼主(2019-05-31):
三段式描述串口发送程序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LIBRARY ALTERA;
--USE ALTERA.MAXPLUS2.ALL;
LIBRARY LPM;
USE LPM.LPM_COMPONENTS.ALL;
ENTITY Uart_Tx IS
GENERIC(Tx_D_Width : POSITIVE := 8; Check: STRING:="Even";Check_En:STRING:="En");
PORT
   (
    Clk: IN STD_LOGIC;
    Rst: IN STD_LOGIC;

    Tx_En: IN STD_LOGIC;
    Tx_Data: IN STD_LOGIC_VECTOR(Tx_D_Width-1 DOWNTO 0);

    Tx_Busy: OUT STD_LOGIC;
    Txd    : OUT STD_LOGIC
    );
END Uart_Tx;
ARCHITECTURE Arch_Uart_Tx OF Uart_Tx IS
CONSTANT Start_Bit: STD_LOGIC:='0';
CONSTANT Stop_Bit : STD_LOGIC:='1';
SIGNAL TxData_Reg,TxShift_Reg: STD_LOGIC_VECTOR(Tx_D_Width-1 DOWNTO 0);
SIGNAL Par_Bit: STD_LOGIC;
SIGNAL Tx_Data_Buffer:STD_LOGIC_VECTOR(Tx_D_Width+2 DOWNTO 0);
TYPE  State IS (Idle,Data_Ready,Tx_Pro,Start_Tx,Start_Even_Tx,Start_Odd_Tx,Data_Cal,Data_Shift,Tx_Over,Data_Get);
SIGNAL Tx_Current_State,Tx_Next_State : State ;
SIGNAL Txd_Reg,Tx_Busy_Reg:STD_LOGIC;
SIGNAL Tx_En_Reg: STD_LOGIC;
SIGNAL Tx_Data_Reg:STD_LOGIC_VECTOR(Tx_D_Width-1 DOWNTO 0);
SIGNAL TxDataBit: INTEGER RANGE 0 TO Tx_D_Width+3;
SIGNAL Baud_Cnt : INTEGER RANGE 0 TO Tx_D_Width+1;
SIGNAL Cnt:       INTEGER RANGE 0 TO Tx_D_Width;
BEGIN
PROCESS(Clk,Rst)
BEGIN
IF (Rst='1') THEN
 Tx_Current_State<=Idle;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Tx_Current_State<=Tx_Next_State;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Rst,Tx_En_Reg,Tx_Current_State,Baud_Cnt,Cnt,TxDataBit)
BEGIN
IF (Rst='1') THEN
Tx_Next_State<=Idle;
ELSE
  CASE (Tx_Current_State) IS
WHEN Idle=>
  IF (Tx_En_Reg='1') THEN
    Tx_Next_State<=Data_Get;
LSE
    Tx_Next_State<=Idle;
  END IF;
WHEN Data_Get=>
   Tx_Next_State<=Data_Shift;
WHEN Data_Shift=>
   Tx_Next_State<=Data_Ready;
WHEN Data_Ready=>
   IF (Cnt=Tx_D_Width-1) THEN
     Tx_Next_State<=Tx_Pro;
   ELSE
     Tx_Next_State<=Data_Shift;
   END IF;
WHEN Tx_Pro=>
F (Check="Even") THEN
x_Next_State<=Start_Even_Tx;
LSE
  Tx_Next_State<=Start_Odd_Tx;
ND IF;
WHEN Start_Even_Tx=>
  Tx_Next_State<=Start_Tx;
WHEN Start_Odd_Tx=>
x_Next_State<=Start_Tx;
WHEN Start_Tx=>
  IF (Baud_Cnt=(Tx_D_Width+1)) THEN
    Tx_Next_State<=Data_Cal;
  ELSE
    Tx_Next_State<=Start_Tx;
ND IF;
WHEN Data_Cal=>
F (TxDataBit=(Tx_D_Width+3)) THEN
    Tx_Next_State<=Tx_Over;
  ELSE
    Tx_Next_State<=Start_Tx;
  END IF;
WHEN Tx_Over=>
   Tx_Next_State<=Idle;
WHEN OTHERS=>
   Tx_Next_State<=Idle;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Rst)
BEGIN
IF (Rst='1') THEN
   Txd<='1';
   Tx_Busy<='0';
   Tx_Busy_Reg<='0';
   Txd_Reg<='1';
   Par_Bit<='0';
   Tx_Data_Buffer<=(OTHERS=>'0');
   TxShift_Reg<=(OTHERS=>'0');
   TxData_Reg<=(OTHERS=>'0');
   TxDataBit<=0;
   Baud_Cnt<=0;
   Cnt<=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Txd<=Txd_Reg;
   Tx_Busy<=Tx_Busy_Reg;
   Tx_En_Reg<=Tx_En;
   Tx_Data_Reg<=Tx_Data;
   CASE Tx_Next_State IS
HEN Data_Get=>
      TxData_Reg<=Tx_Data_Reg;
      TxShift_Reg<=Tx_Data_Reg;
      Par_Bit<=TxShift_Reg(0);
      Baud_Cnt<=0;
      Cnt<=0;
  WHEN Data_Shift=>
      Cnt<=Cnt+1;
      TxShift_Reg<='0' &  TxShift_Reg(Tx_D_Width-1 DOWNTO 1);
HEN Data_Ready=>
      Par_Bit<=Par_Bit XOR TxShift_Reg(0);
      Tx_Busy_Reg<='1';

  WHEN Start_Even_Tx=>
      Tx_Data_Buffer<=Stop_Bit & Par_Bit & TxData_Reg & Start_Bit;
  WHEN Start_Odd_Tx=>
      Tx_Data_Buffer<=Stop_Bit & (NOT Par_Bit) & TxData_Reg & Start_Bit;
  WHEN Start_Tx=>
      Baud_Cnt<=Baud_Cnt+1;
  WHEN Data_Cal=>
      Txd_Reg<=Tx_Data_Buffer(0);
      Tx_Data_Buffer<='1' & Tx_Data_Buffer(10 DOWNTO 1);
      TxDataBit<=TxDataBit+1;
      Baud_Cnt<=0;
   WHEN Tx_Over=>
      TxDataBit<=0;
      Tx_Busy_Reg<='0';
   WHEN OTHERS=>
      NULL;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_Uart_Tx;

三段式描述的程序,电路结构合理,综合器生成的电路更稳定! 本程序支持宽度和和校验位的参数化, 请放心使用!

网友:
最喜欢这种测试过的代码了  谢谢楼主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