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L模块用NGC格式加密并在其他项目中调用

楼主(2019-05-31):
HDL模块用NGC格式加密并在其他项目中调用

这个方法其实非常简单。给出一个实例。
先用HDL写出该模块,比如:module my_comp(input [3:0] i1, input [3:0] i2, output [3:0] o1 );
assign o1 = (i1 > i2)? i1: i2;
endmodule
这是一个比较大小的模块。一看便知。
然后在ISE中建立项目,将该模块导入,作为设计文件,复杂的设计过程也是类似的。然后运行XST进行综合,综合完成后,看看项目目录,就能发现这个NGC文件了。这个NGC文件是2进制加密的,所以,你也不用费心去研究了。即便可以用ngc2edif将其转换成edif格式,但是对于复杂设计,得到edif也是无法还原其本来的逻辑意图的。
到此为止,我们得到NGC格式加密的设计文件。
注意,在制作NGC的时候,要防止把PAD或者IOB都包括进来,因为我们的NGC是要被其他项目调用的,也就是说NGC这颗螺丝钉必须能放到任何位置去,而一旦我们把PAD和IOB也包括进来,则NGC将只能放在客户项目的边界接口位置,这和实际情况是相反的,实际情况我们的NGC只作为内部的一个部分,这就造成客户项目最终P&R失败。
防止NGC带有IOB、PAD的方法: 找到ISE中的Synthesize-XST,然后右键打开属性,在category的Xilinx Specific Options中将下列两项disable掉。
- iobuf Add I/O Buffers
ob Pack I/O Registers into IOBs (这个选NO即可)
好了,现在假设其他项目(我们的客户项目)要调用这个加密模块,怎么做呢?
首先加密后的模块是2进制的,无法在综合的时候使用,我们的方法是制作一个等价的black box。所谓黑盒,其实就是一个只有接口,没有实现的模块。比如,上例的黑盒,就是这个样子。
module my_comp(input [3:0] i1, input [3:0] i2, output [3:0] o1 );
endmodule
去掉中间的实现部分就可以了。
先给大家提供一个客户项目的例子。
module my_comp(input [3:0] i1, input [3:0] i2, output [3:0] o1 );
my_comp u1 (
.i1 (i1 + 4'h1),
.i2 (i2 + 4'h2),
.i1 (i1),
);
endmodule
客户项目的代码,加上我们制作的黑盒代码,一起载入到ISE项目中,然后运行XST综合即可得到新项目的网表,当然,因为我们提供的是黑盒,所以对应的设计结果也仍然是黑盒。那么什么时候来替换黑盒呢?
在这个阶段,是要真正替换黑盒的时候。其实要做的很简单。
我们把生成的NGC文件放到客户项目的工作目录内——工作就完成了。
P—R进行的时候,进行最终的黑盒替换,ISE会试图在工作目录或者其他指定的路径寻找黑盒的替代,所以我们把NGC放在了工作目录下。
接下来运行implementation,你会发现一路工作正常,太爽了~

网友:
真的啊 有机会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