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Verilog仿真状态机时可以显示状态名

楼主(2019-05-31):
让Verilog仿真状态机时可以显示状态名

Situation: 我们平时使用Verilog进行状态机编码时,通常使用parameter对状态名进行定义,这样写Case语句的时候就不会对这一串10摸不着头脑。可是通常这样做的话,在Modelsim里看到的还是一串10,使排错非常困难,特别是在用OneHot编码的时候,就看到一串0中间的一个1 #_# 简直要疯掉。
Question: 我们可不可以像VHDL一样,在仿真的时候看到状态名字,而不仅仅是状态编码呢?
答案当然是可以的拉,事在人为嘛!
Solution1:
另外定义一个reg: state_name,长度根据状态名称长度而改变(状态名称字符数x8);
在每个状态执行的语句中加入state_name <= "IDLE"; 类似的一句语句;
仿真时添加state_name进行观察,使用ASCII Radix。
Solution2:
使用如下语句:
`ifdef SIMULATION
       parameter S_idle        = "idle  ";
       parameter S_decode      = "decode";
       parameter S_start       = "start ";
       parameter S_wait        = "wait  ";
       parameter state_wid_msb = 47;
`else
       parameter S_idle        = 4'b0001;
       parameter S_decode      = 4'b0010;
       parameter S_start       = 4'b0100;
       parameter S_wait        = 4'b1000;
       parameter state_wid_msb = 3;
`endif
reg    [state_wid_msb:0] state;
只要在仿真的时候`define SIMULATION就可以了。一样用ASCII Radix查看。

网友:
这个方法好啊